电容天线效应问题求助

楼主(2023-01-12):
我所用的是TSMC1p4m工艺,所需用的电容有M3和M4(顶层金属)组成,M3如果接后续电路,不经过处理DRC会报天线。而M4(顶层金属)直接连接后续电路却不会报天线,我想知道问什么,在制作顶层金属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工艺?求赐教

网友A:
    TSMC工艺顶层一般有RDL和non-RDL两种可供选择。通常顶层金属比较厚一些。至于你说的antenna问题是正常情况,因为用M4代替M3实际上相当于通过跳层来处理了antenna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TSMC工艺顶层一般有RDL和non-RDL两种可供选择。通常顶层金属比较厚一些。至于你说的antenna问题是正常情况 ...

M4是顶层金属,只能向下跳线,向下跳貌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

网友(2023-04-21):
引用 楼主:
M4是顶层金属,只能向下跳线,向下跳貌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

    Antenna effect是应对于wafer fab中plasma工艺(尤其是Dry etch)的电荷击穿绝缘膜层导致漏流的风险。控制关键点在控制“上层metal-绝缘膜层-下层Metal”中顶层metal相对于绝缘膜层界面的面积比不能过大。M4是顶层metal的话,向下跳线的做法对于下面绝缘膜而言,M4金属的antenna面积没有改变,也就是antenna的风险不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