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CPLD与FPGA之间的通信?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我现在想写一个程序,实现的功能主要是,FPGA里产生一个伪随机序列,然后在fpga内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相同的加密运算,得到相同结果,然后把这两个算出来的结果同时传给cpld,在cpld内部进行比较,如果相同,让cpld在回传给fpga一个信号,然后fpga再开始运行下一步的程序,我现在不知道二者之间怎样通信,还有就是怎样判断按位比较后结果是否相同,菜鸟求助!我使用的是xilin ml507开发板,用ise仿真测试,求verilog 代码!

网友:
    我知道DSP可以通过xintf总线,与cpld或者fpga进行通信。

网友:
    给个建议,FPGA与CPLD加一个同步信号,FPGA发送该信号,CPLD接收,在该同步信号的上升沿,CPLD从FPGA的输出信号读入两个信号。

网友:
    这个方案多了,两个芯片之间有并行连线,就时钟数据一起发送过去就行了

网友:
    cpld和fpga引脚直连就可以,电平应该是可以兼容的。我的想法是:cpld你当成个存储器用,fpga控制cpld就相当于控制一个存储器,判断比较是否相同的话,如果提前已经知道所传数据,你可以让cpla预先存进去,然后比较,相同的话,给fpga一个电平变化,如果不知道所要传过来的数据,那我就不太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