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传输设备不能直接出千兆以太网口直接汇聚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集团专线,多路E1捆绑后复接成STM-1信号,经传输网到用户端汇聚后一定要用汇聚型协转
    为什么传输设备不能直接出千兆以太网口直接汇聚

网友:
    可以啊,加以太网板就可以

网友:
    传输是支持100M和1000M以太网接口的,不使用肯定是设备板卡的价格原因

网友:
    有R版本号决定的,4G就用的以太接口;3G用的IMA,即E1绑定;2G用PCM E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