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一代TMC2240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性能更高,功能更齐全,静音防抖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inamic推出的新一代TMC2240智能高性能步进电机驱动IC,集成了更多的功能,是tmc2209/tmc2130的升级版!高集成度、高能效和小的外形,使小型化和可伸缩的系统成为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,同时提供一流的性能。
在3D打印机应用上,tmc2209精密的 StealthChop2™(静音斩波模式)斩波器可确保无噪音运行、高效率和合适的电机扭矩,通过调节电流实现高速运动,当3D打印机喷嘴需要归位时,StallGuard实现无传感器归位。无噪音、防抖一直是Trinamic控制芯片的杰出优势,那么,TMC2240有哪些功能及特色呢?
    1、功率更大,发热量更低。(支持更大电压,3.0AMAX,适用于更高领域的3D打印工作,及更长时间工作不易发热及损坏。)
2、集成了电流检测电阻
3、CoolStep™(电流节能控制)电流控制,节能高达75%
    4、通用模拟输入全保护和诊断
    5、被动制动和自由轮模式
6、短路保护、欠压锁定、芯片过热保护(热关断)

    tmc2240

相比TMC2209,新一代TMC2240新增的功能
    1、内置MOS管,导通电阻降低, Rdson (HS+LS): 230 mΩ typical (TA=25℃),发热量更低
2、支持更大的电流
• IMAX=5.0A (bridge peak current)
• IRMS=2.1ARMS (3A sine wave peak)
    3、集成StallGuard2 和 StallGuard4 无传感器电机负载检测
    4、支持直接相位控制、温度感应器、MicroPlyer™(微步插值器)、单线UART功能应用
    5、新增了SPI通信接口协议
6、完全集成的无损电流感应 (ICS)
    7、增量编码器接口
    8、StealthChop 和 SpreadCycle 的无抖动组合,解决了斩波切换速度点的电机跳动问题。
值得一提的是,TMC2240依然是定位于经济型驱动芯片。
    TMC2240更高的性能,适用于纺织机行业、3D打印行业、医疗等行业应用,满足于工业自动化、办公室自动化、家庭自动化、按摩椅等领域的产品升级。

网友A:
    模式1 :全功能运动控制和驱动器
模式2 :脉冲和方向驱动器
模式3 :简单的步进和方向驱动器
    能实现这三种模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模式1 :全功能运动控制和驱动器
    模式2 :脉冲和方向驱动器
    模式3 :简单的步进和方向驱动器

    需要通过SPI或UART配置寄存器,设置细分、电流等参数,再输入脉冲、方向信号控制电机转动,方便可以加微信185667253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