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桥Vds波形,中间电压不剧中,不平衡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最近做了一个硬全桥,3000W,Vds电压波形异常,中间电压随负载变化,负载越重差异越大

网友:
    建议:
    1.看看是不是布局不好,电流回路不对称?
    2.是不是参数设计问题?
    3.输入有没有加PFC?

网友:
    变压器是不是没有绕好,或者驱动有问题

网友:
    变压器尽量减少漏感,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带载能力,驱动电压电流需要适当调整一满足足够的驱动功率,满足重负载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