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不知用CST能否仿真线缆串扰耦合或辐射?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在CST的CST  Design  Studio  中有Coupled  Transmission Lines这个选项,不知能够仿真线缆串扰耦合或辐射?

网友:
    耦合传输线参数测试。。。

网友:
    打开CST后需要新建工程的类别,选择CST  Design  Studio,Coupled  Transmission Lines就在其中。

网友:
    耦合和辐射都可以仿真的

网友:
    直接在微波工作室中自己建一个耦合线就可以仿真耦合和辐射了

网友:
    CST有cable工作室,专门仿真线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