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求助EMC的问题?????

楼主(2023-01-12):
我这里有一个EMC的15朴平的显示器 刚开始的时候是屏幕抖动 调了一下水波纹 在75的刷新频率下不在抖动 和客户说了 人家也同意这样 但是现在屏幕又上下晃动 时间长了就特别明显 刚开机的时候还没有事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人知道 指点一下

网友:
EMC(电磁兼容)包括EMS(电磁敏感度)和EMI(电磁干扰)两部分,通常我们所说的解决EMC问题,其实就是解决电子设备对外辐射干扰,或者如何防止设备、电子元件被外界电磁波干扰的问题。这个东西很复杂,影响因素很多的

网友:
    检查那些三极管与散热片接触好不,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    EMC的显示器一般是接触不良,把行电路焊一遍

网友:
    把逆成电容代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