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I七层物理模型的问题。

楼主(2023-01-12):
OSI七层物理模型中,传输层,网络层,数据链路层是否真的有单位传输?
我理解数据传输室通过光纤呀,网线啊传输,是实体导线的传输,应该是传输的比特吧。
那么“网络层传输数据包”是什么意思,路由器也工作在这一层,网络层的数据不应该给数据链路层封装成帧再给物理层转换成bit再进行传输吗?,为何自己就传输数据包了?传输的媒介是什么?

网友:
上三层—产生数据的地方;下四层—搬运数据—运输—传递数据
1.应用层:应用程序 APP:通过人机交互提供(实现)各种各样的服务
2.表示层:编码 解码 加密 解密
3.会话层:发现 建立 维持 终止会话
传输层
网络层
数据链路层
物理层

网友:
网络层是给数据包封装IP,进行路由寻址的

网友:
    osi七层模型 从上往下,在运行过程中肯定有一个转换

网友:
    发送端的应用层数据从高层往下一层层封装,最后到物理层转换成比特流,通过物理介质发送,到达接收端后,再一层层的去封装,还原应用层数据.一层叫比特流,二层叫数据帧,三层叫数据包,四层叫数据段.严格来说不能叫“网络层传输数据包”,应该叫网络层处理数据包,比如,路由器接收到比特流后会还原成数据帧\解封装成数据包,根据IP包头进行路由选择,然后再封装帧\转成比特流然后发送出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