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CPLD和FIFO的问题

楼主(2023-01-13):
cpld中(EPM7128S84)中,1号引脚为input/glcr,2号引脚为input/ce2,请问这两个引脚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或接法吗?在FIFO中,写和读都有各自的时钟,如果这两个时钟一直存在,是不是只要读或写使能后,FIFO就开始读写操作,内部的指针就开始按顺序开始指向地址,而不管是否真的有数据写入或读出?

网友:
关于第二个问题,主要现在电路已经做成,有些线已经无法再连接,看能不能从软件方面补救一下。我的FIFO不是靠空满逻辑来读数的,因为我在发送数据给FIFO和从FIFO中读出的数据是一一对应的,有多少数读多少数,不多也不少。但是现在因为FIFO读使能和DMA通道打开之间有个时间差,所以我担心这段时间内没有读到FIFO中的数据,使读上去的数据比预期的要少。

网友:
    应该有读和写的控制信息吧,在时钟沿的控制下,读和写的信息对FIFO进行读写操作,当然还要判断FIFO是空还是满

网友:
    关于第二个问题,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判断FIFO内容是否为空/满的逻辑在里面,如果为空/满时候就不会再读/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