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LM358运算放大器 放大正弦波必须采用双电源吗?

楼主(2023-01-13):
请问用LM358运算放大器 放大正弦波必须采用双电源吗?

网友:
如果你硬要单电源,那要改变电路设计,偶合电容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单电源供电。

网友:
单电源,输入共模在1/2VCC,输入交流耦合

网友:
一般来说能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,尽量不用双电源,因为负电压噪声大,成本高。 单电源供电,要放大负电压时,只需加一个直流偏置即可,把待放大信号抬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