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ADS2007 SP4在Layout中画线时会死机。有时会屏幕变黑一下又好了,有时就是完全...

楼主(2023-01-13):
pads2007 SP4在Layout中画线时会死机。有时会屏幕变黑一下又好了,有时就是完全死机,动不了,只能重启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了?

网友:
电脑系统中毒,系统反应太慢迟钝造成死机。

网友:
PADS软件解码程序出问题,建议重新解码一次。

网友:
PCB文件本身有错误。一般是文件里面有死角铜皮,软件窗口缩放大小时,界面会自动刷新,死角铜皮会造成更错误。

网友:
电脑硬体有问题,可能是显卡。如果你一天不开PADS电脑不会出问题,可以基本排除硬体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的问题,内存条坏了或太小,换一条大的吧(1G以上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