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通电时能放在防静电袋上吗?

楼主(2023-01-13):
PCB通电时能放在防静电袋上吗?

网友:
不能把,要装在里面。

网友:
通常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板子是高压板,比如输出上千V的那种,就坚决不允许。

网友:
可以的,静电袋是绝缘的,

网友(2023-04-21):
    PCB通电测试需要规避引入低电阻的并联短路或漏流过高风险。
静电袋分为静电屏蔽袋(包括金属化与铝箔两种类型)、PE静电耗散性袋与导电袋。其中导电袋的表面电阻过低(<1E6 ohm),有短路或漏电流风险。其他的静电袋表面电阻一般在1E8 ohm以上,问题不大(袋子不被PCB零件刺破的前提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