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用STM32,有谁能告诉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?

楼主(2023-01-13):
学习用STM32,有谁能告诉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?

网友A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你这是新装的系统,用的自带的工程还是自己编写的新程序呢?

网友:
自己重新建一个工程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你这是新装的系统,用的自带的工程还是自己编写的新程序呢?

自带的肯定应该没问题的!

网友:
项目为只读属性,要在文件管理器里取消只读属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