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3 走线切换层切换不了

楼主(2023-01-13):
在PCB布线时,要把线从顶层切换到底层,可就是切换不了,软件恢复了默认设置,并重启了电脑 重启了软件,依旧如此,换了其他的PCB也是这样,提示:我的输入法是在英文状态下的,切换快捷键用的就是“ * ”,加号 减号均试了都不行,之前是可以的。希望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回复下 确切版本是:altium Designer 13.1 现在发现可能是这块PCB之前做了什么设置,导致不能再走线时切换层的,请知道给解释下

网友:
你这是限制了布线的板层,那么就打开规则设置,快捷键DR,然后在routing layer中激活需要布线的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因为我都是用笔记本的,所以不会用到小键盘的+ - 今天试了下,是可以切换层的。 你是不是小键盘的NUMLOCK没有开,也就是+ -根本不好使,在其他的地方试一下 看看能输入这两个字符吗。 切换层我比较习惯用 Ctrl+shift+鼠标滚轮。你也可以尝试下。习惯就好了

网友:
按下Tab键时的痕迹,跟踪模式手动选择测试是否下行。

网友:
换了一个输入法,然后原输入法也可以换层了,没有修改AD的规则设置,后来人可以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