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在看电路设计,电容选择好像有固定的公式,请问K7805两边的电容是根据公式选择...

楼主(2023-01-13):
最近在看电路设计,电容选择好像有固定的公式,请问K7805两边的电容是根据公式选择的吗?

网友:
规格书上不是有推荐嘛,不过也没那么严格,你弄个100uF也没啥事,不过很大很大也不行

网友:
看你负载对直流电源成分要求,直流成分要求高,就需要大一些大人进行滤波。

网友:
一般根据规格书上选择即可,如果后级要求电流比较稳定,后端可以增大电容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