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倒gerber报错

楼主(2023-01-13):
导gerber提示如图错误,请教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错误,修改焊盘依然提示这个错误。

网友:
    检查一下这个焊盘的参数,有尺寸填写的不正确

网友A:
    SMD_030_050这个的焊盘尺寸你怎么设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MD_030_050这个的焊盘尺寸你怎么设置的。

焊盘在start里边选的rounded rectangle ,在design layers和mask layers选的rectangle ,现在把焊盘属性选成一样的DRC检查还是报这个错,把用这个焊盘做的封装全部换掉还是报这个错,把这个焊盘删掉依然把这个错

网友:
    当初做Pad Design的时候,Check有报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