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?

楼主(2023-01-13):
时钟周期为T,触发器D1的建立时间(这里应该是触发器触发时间Tco)最大为T1max,最小为T1min.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迟为T2max,最小为T2min.
问,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?

网友:
T3setup<=T – Tco(max)-Tdelay(max)     ,   T3hold<=T1min+T2min

网友:
不满足建立时间要求,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,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,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,或者说,该数据就会被永久“跳过”而未被“采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