曝光机曝光时为什么要吸真空?

楼主(2023-01-13):
曝光机曝光时为什么要吸真空?/ |4 `5 ]5 y4 |

网友:
非平行光的曝光作业中(以“点”为光源的曝光机),吸真空度的大小程度是影响曝光品质的重大因素,空气也是一种介质层,在曝光时如果在板、菲林、抽气膜之间存在有空气,那么就会产生光的折射,影响曝光的效果,吸真空不但是为了防止光的折射,同时也是为了不让菲林与板面的间隙会扩大,保证对位/曝光的质量。

网友:
吸掉板与曝光台面的空气;防止在曝光时出现散光现象;而导致曝光不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