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受 uc/os-ii 管理的中断和受管理的中断是否具有相同的响应方式

楼主(2023-01-13):
不受 uc/os-ii 管理的中断和受管理的中断是否具有相同的响应方式,即不受管理的中断在中断 uc/os 正执行的任务后,是不是也是先挂起当前的任务,保存 CPU 寄存器,再执行中断子程序,恢复 CPU 寄存器,进行最优先级任务的调度.

网友:
不受 uc/os-ii 管理,uc/os-ii 都不知道,还有什么任务调度。

楼主:
我知道不受管理的中断不能调用 uc/os 的函数,但《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》上说: FIQ 不受 uc/os 管理,但可以用来执行紧急任务,就是说在 uc/os 运行时,不受 uc/os 管理的中断还是可以发生的,它是把整个 uc/os 操作系统中止,还是只是中止 uc/os 正在执行的任务.不受管理的中断完成后,接着执行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不受管理的中断不能调用 uc/os 的函数,但《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》上说: FIQ 不受 uc/os 管理,但可 ...

这是可以发生的,中断整个 RTOS就行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可以发生的,中断整个 RTOS就行了.

我看了 lpc210x 上的移植代码,你在说明中说:"如果您想通过软件仿真,请将target.c 中的第 51 行屏蔽, 这样就可以看到任务逐个切换,最后将进入空闲任务." 我照这做了,但是在单步或者设断点执行时会产生异常,原因是未定义指令OS_ENTER_CRITICAL()引起的,经过编译的函数都会变成蓝色,但这个函数还是黑色,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软中断,请教您如何调试才能看到任务逐个切换 谢谢!

网友:
1.屏蔽的那一行是死等锁相环锁定,软件仿真时是没有锁相环的.
2.黑色是正常的,因为没有定义成函数.
3.因为你的 AXD -> OPTION -> 配置处理器中的 VECTOR CATCH 中的 S 选中了,所以 AXD 将你的软件中断当成了异常给捕捉了,取消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