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中怎么将一个子电路变成一个模块用到总电路中

楼主(2023-01-13):
ADS中怎么将一个子电路变成一个模块用到总电路中 ?
就是变为一个正方形外面有几个端口的样子。
看到了个文献里面把电路集成在一个模块里了,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?
求各位大侠帮帮忙!
谢谢!

网友:
View --> create/edit schematic symbol  --> (edit what you need)  --> View --> create/edit schematic symbol

Insert --> Component --> component library  ---> (choose the schematic you need)

网友:
把端口改成那种六边形的
然后点view--->create/edit schematic symblol
模块就出来了,再点一次view--->create/edit schematic  就好了,在库里面能找到

网友:
画好第一部分后,在窗口左侧的SCHLibrary 选中该器件名称,然后点菜单栏 工具——新部件,就可看到器件名称前多了一个“+”号,点开“+”号,可见器件分成了两个部分:Part A、Part B;
将PartA中画好的部件复制到Part B中,修改引脚号即可。同样的方法增加组件C、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