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内程序跳转

楼主(2023-01-13):
单片机FLASH里0-40K有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,我通过网络又在40K-80K内升级了一个新的程序代码,我怎么把新代码转到0-40K啊?

网友:
需要使用bootloader,思路是把flash分为3个区,一个放bootloader,一个放运行程序,一个放下载程序区,每次启动前先运行bootloader,判断是否需要把下载程序区内容复制到运行程序区,然后再跳到运行程序区。

网友:
好像需要单片机支持IAP功能就可以了!

网友:
程序中设置跳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