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3-01-13):
这个电路,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三极管,然后风扇可以实现三级转速,停慢快,三档,停跟快我能理解,慢是怎么实现的?我理解的是调整占空比,改变电压两端的平均电压,但是我老师说不对,他说这个风扇是通过电流控制的,我就不太理解,然后还想问一下,如果给直流电机一个方波会怎么样?

网友:
    电源开关作用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調整p22 pin的占空比  可以調整輸出電流Q5是PNP BJT, 在這邊它是一個開關 ON/FF
受P22 PIN的duty cylce的不同 它的ON/OFF時間就跟著變化,
輸出電流就跟著不同

网友:
    三极管是通过Ib控制Ic的,单片机输出的不同占空比电压,通过R13,形成不同的Ib,控制不同的Ic。

网友:
    三极管主要是用来增加驱动能力   快慢都是通过IO输出的PWM占空比来决定的

网友:
    输出不同的占空比的PWM波,形成不同的Ib,Ic约等于B*Ib,从而控制风扇电流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