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出决定最大时钟的因素,同时给出表达式。

楼主(2023-01-13):
给出某个一般时序电路的图,有Tsetup,Tdelay,Tck->q,还有clock的delay,写出决定最大时钟的因素,同时给出表达式。

网友:
T+Tclkdealy>Tsetup+Tco+Tdelay。
Thold>Tclkdelay+Tco+Tdelay。

网友:
时钟频率是根据数据流入系统后在输出端出现的速率,许多因素都会影响系统的最大时钟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