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处理采用火山灰磨板有什么优点?缺点?

楼主(2023-01-13):
前处理采用火山灰磨板有什么优点?缺点?

网友:
磨料浮石粉粒子与尼龙刷结合的作用与棉布相切擦刷,能除去所有的污物,露出新鲜的纯洁的铜

网友:
能够形成完全砂粒化的、粗糙的、均匀的、多峰的表面,没有耕地式的沟槽

网友:
于尼龙刷的作用缓和,表面和孔之间的连接不会受到破坏。
由于相对软的尼龙刷的灵活性,可以弥补由于刷子磨损而造成的板面不均匀的问题。

网友:
缺点是浮石粉对设备的机械部分易损伤,浮石粉颗粒大小分布的控制以及基板表面(尤其是孔内)浮石粉残留物的去除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