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cadence16.6装完之后打不开,总是报错

楼主(2023-01-13):
求助cadence16.6装完之后打不开,总是报错下边的错误,都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!
win7,64位系统,安装步骤都是按照步骤来的,怎么回事!
谢谢了。

网友:
    可能是和谐不成功,可以到置顶帖里找下最新的和谐工具

网友:
    重新和谐吧

网友:
    卸载重装,换个盘符。

网友:
    右键我的电脑——管理——服务和应用程序——服务——服务列表里找到“Cadence License Manager”——启动,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:
    pubkey.exe跑了吗

网友:
    重新和谐一下,手动复杂的话,就使用工具和谐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