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基极接地表示什么?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基极可以接地吗?基极接地一般出现在什么电路,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    基极接地叫做共基极放大电路。基极接地一般出现在高频放大电路,在收音机的高放或者本振电路采用。一般用于高频率放大作用。

网友:
    三极管的每个极都可以接地。你说的是共基电路,还是放大电路。

网友:
    基极接地叫做共基极放大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