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solve求解范围的问题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目标:
    求解一个如下非线性方程组的解,并想将该解限定在纯虚数的范围内;
示例代码如下:

    • funHd=@(Zvec)func(Zvec);
    • x0=[13.7472i 13.7472i 0.0020i];
    • % options = optimoptions('fsolve','Display','none','PlotFcn',@optimplotfirstorderopt);
    • [zV,fv] = fsolve(funHd,x0)
    • function f=func(Zvec)
    • f=[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vec(3)^2 - ((- Zvec(3)^2 + Zvec(1)*Zvec(2) + 1)^2 - 4*Zvec(1)*Zvec(2))^(1/2)/(2*Zvec(2)) - Zvec(1)*Zvec(2) - (1 + 6632178539682017i/17592186044416)
    • Zvec(3)^2 - ((- Zvec(3)^2 + Zvec(1)*Zvec(2) + 1)^2 - (Zvec(1)/2 + Zvec(2)/2 + Zvec(3))*(2*Zvec(1) + 2*Zvec(2) - 4*Zvec(3)))^(1/2)/(Zvec(1) + Zvec(2) - 2*Zvec(3)) - Zvec(1)*Zvec(2) - (1 + 6632160806443741i/17592186044416)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vec(3)^2 - ((- Zvec(3)^2 + Zvec(1)*Zvec(2) + 1)^2 - 4*Zvec(1)*Zvec(2))^(1/2)/(2*Zvec(1)) - Zvec(1)*Zvec(2) - (1 + 6632178539682017i/17592186044416)
    • ];
    • end

    请问有无限定解范围为纯虚数的的限定设置?

网友A:
    带约束的非线性方程组可能对你会有帮助。

楼主:
    暂时想到的方法是取变量实部的平方附加到求解函数上去,即原目标函数变为f=abs(f)+addCondtion^2;
暂未找到其他方法;
    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是,目标函数变复杂,fsolve求解结果不收敛,残差很大;
暂未解决该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约束的非线性方程组可能对你会有帮助。

很有帮助,多谢;但是还是存在残差很大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