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能直接组网吗?

楼主(2023-01-13):
对于局域网,可直接用路由器、以太网交换机组网。如果是城域网、广域网,能不能不使用SDH、OTN等传输设备,直接用高速路由器、交换机互联,组成端到端的网络。

网友:
    完全可以,高速路由器上有POS接口和GE,10GE接口,通过SDH和OTN互联没问题的,事实上城域网就是这样组的,我们这里POS(packet over SDH)口速率是40G,用于上联省节点,10G以太口通过OTN联县区。

网友:
    用SDH、OTN是因为距离远了  需要传输设备   如果距离近  是可以用直接路由器交换机直接连接的

网友:
    我觉得可以。能不能不使用SDH、OTN等传输设备我觉得可以只不过是让他们当做传输的设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