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红外CO2传感器模块

楼主(2023-01-13):
  微型红外CO2传感器模块
  型号:SenseAir S8
  目标气体:二氧化碳
  工作原理:非色散红外(NDIR)
  测量范围:400至2000 ppm(注1). 0至10000 ppm扩展范围(注2)
  测量间隔时间:4秒
  精du:±40ppm±3%的读数(注3和4)
  压力依赖:与正常压力每kPa偏差+ 1.6%的读数
  响应时间:2分钟,缩短90%
  工作温度:0 ~ 50°C
  工作湿度:0 ~ 85% RH不冷凝
  储存温度:-40 ~ +70℃
  尺寸:33.5 x 20 x 8.5 mm(zui大尺寸)
  重量:< 8克
  电源:4.5 V至5.25 V无保护防止电涌和反向连接
  功耗:峰值300 mA,平均< 18 mA。
  寿命:15年以上
  遵守:
  排放:EN 61000-6-3:2007, EN 61000-6-4:2007
  免疫:EN 61000 - 6 1:2007
  欧盟RoHS指令2011/65 /
  串行通信:UART, Modbus协议(注5)。方向控制引脚,用于直接连接到RS485接收器集成电路。

  绝对最大额定值:

  大于表2中所列的应力可能会对设备造成yong久性损坏。这些评级仅为压力评级。不暗示设备在本规范操作部分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下运行。暴露于绝jue对zui大额定值延长时间可能会影响设备的可靠性。
  偏置环境温度:-40~85℃
  G+引脚上相对于G0引脚的电压:-0.3 ~ 5.5V
  有源输出引脚的zui大输出电流:-25~+25 mA
  输入zui大电流:-5+5uA
  UART线路、PWM和bCAL_输入上的zui大电压:-0.3 DVCC_输出+0.5V
  AlARM_OC上的zui大电压:-0.3 ~ 12V

  引脚分配:

网友:
    二氧化碳气体传感器,是一个通用只能小型传感器,利用非色散红外(ndir)原理对空气中存在的co2气体进行探测,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和无氧气依赖性,寿命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