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关于天线谐振频率

楼主(2023-01-13):
各位我想请教下为啥我天线单元的谐振频率是如上图所示这样的

但是当我用天线单元进行下面这种天线阵列排布的时候,他的谐振频率出现了这种变化,这是为啥?他那个地方抬起来了,导致形成了两个频段,我不知道为啥,我起初推测是天线之间耦合导致的,但是我在地方开缝解耦好像作用不大。

求教

网友:
谐振应该是阻抗的虚部为零的点,对谐振天线来讲。相应的可以跟S11、Smith原图对应。更多的看S11,其实是跟能量相关,在S11越小的地方,放射回来的能量越低;单纯的谐振没有意义。所谓的带宽更多的也是S11小于多少时的带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