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3842没有持续供电

楼主(2023-01-13):
三菱A系列 PLC   CPU 电源板。由于外部IO直流 24V短路,照成电源板损坏。  先故障现象 单独给电源板提供220V 电压。电源板脱离CPU,3842脚7电压20秒升到16V  8脚  5V稳定输出5V  大概10秒多。7角电压开始下降,2脚电压开始上升。当二脚电压升到7V左右。7脚电压降到17V 。突然7角电压消失。至7脚电压消失前,8脚5V一直很稳定。
      7角还有一路从300V直流串联一个100千欧的电阻的供电。直流300V一直存在,但是电阻后端没有电压,拆掉电阻测量电阻100千欧,焊接后线路板阻值为1.5兆欧。没有电路图,想请教一下老师们,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    "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,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 2.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,产生误差电压,从而控制脉冲宽度"、
查查2脚的外围电路,电阻、三极管等等 有没有坏的。

网友:
    单独靠电阻给3842供电功率有限,只是一个启动电压。应该还有一个给3842持续供电的的电路,会不会是持续供电出问题了

网友:
    拆掉电阻测量电阻100千欧,焊接后线路板阻值为1.5兆欧    绝不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