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上电复位问题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写了一段小程序,其中有一个异步复位信号,但是实际的电路板上并没有分配清零管脚,不知在cpld内部能不能在刚上电时自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?: ]$ [  W0 ]/ J

网友:
    内部不能产生复位信号

网友:
    这个还不简单吗?在内部做个计数器,上电的时候给外部一个复位信号,然后接到cpu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