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光缆传输的问题

楼主(2023-01-13):
请问如果A基站的光缆断了,导致A基站断站,那么B基站因为A基站光缆断光端机上也出现LOS告警。
1.如果只有1根12芯的光缆已经全部熔接在A基站的ODF架里,是怎么再出去到B基站去的?
2.如果有2根12芯的的光缆已经全部熔接在A基站的ODF架里,中间再进行跳纤连接,其中一根光缆出去再到B基站去?是不是这么理解。

网友:
问题1:应该说是A基站时挂在B基站下的单链站吧,12芯光缆从B出来到A的成端盘落地,A-B只用1.2芯,其他的10芯空余,但可用。
问题2:传输断开应该是基站停电后电池电压也不支持传输设备的负载,传输设备停机

网友:
1.如果只有1根12芯的光缆已经全部熔接在A基站的ODF架里,是怎么再出去到B基站去的?
2.如果有2根12芯的的光缆已经全部熔接在A基站的ODF架里,中间再进行跳纤连接,其中一根光缆出去再到B基站ODF架去?是不是这么理解。

网友:
    每个基站传输两个方向(东向和西向),你所说的(传输-----A站传输-----B站传输)是链吧,A,B站都断站。如果是环(除非同缆环),则不会断站。
    不管是一根光缆还是两根光缆,你需要清楚光缆路由,是直达还是跳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