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,重装了5次都不行,Candece 17.4 orcad可以打开,allegro打不开显示如下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求助大神,重装了5次都不行,实在没有办法了,用破戒大师装的Candece 17.4。  orcad可以打开,allegro打不开显示如图,修改环境变量也不行 ,找不到Allegro env文件,软件安装错误或TELENV设置错误。

网友:
    有教程,网上找教程跟着安装

楼主:
    就是按照教程安装的,上半年安装的正常用,这天天突然打不开PCB了,重装了软件就打不开了
    我都重装了好多遍了

网友:
    很简单的,有一键安装。

楼主:
    顶起来 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 一下 ,十分感谢

网友:
    你是不是改了ENV文件?如果改了就是你的ENV文件有问题

网友:
    卸载以后 删除所有与其相关的文件,重新安装,可以使用阿狸狗!

网友:
    用吴川斌的阿里狗装就好了,自己瞎折腾什么

楼主:
    全是按照吴川斌破解大师的来的 显示安装成功,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,删除重装5次都不行
谢谢大佬回复,还是希望得到一个有用的回复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由你的錯誤信息, 及 ORCAD 能跑.

    是ENV檔案出問題了.

    谢谢您的回复,我再试一试吧,也感谢其他大佬的回复,如果有解决办法也可以提出,我都会尝试,谢谢。重装没有用,提示的错误一样。

网友(点评):
重灌, 不要立馬COPY舊ENV去RUN, 或使用舊路徑下的pcbenv, 試看看吧, 能run orcad 和跑出那信息就是証明.

网友(点评):
再來是 SPB_Data 路徑問題.

网友:
   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,考虑重新装个系统再试试,还有确定一下,安装文件有没损坏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