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地址等长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在调ddr地址等长时出现此问题该如何处理呢?

网友:
    影响信号质量。等长过长,则信号质量等越差,将会导致信号完整性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    重新设置一下等长约束规则

网友:
    @pump_upp - best crypto pumps on telegram !

    GG_your ᱒ 2023-1-13 16:30
    °ì¤¤òáê

https://t.me/pump_upp - best crypto pumps on telegram
Make 1000% and more within 1 day, join channel @pump_up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