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edition 孔跟盘如何快速对齐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问一下各位大佬们 xpedition 孔跟盘如何快速对齐

网友A:
    用软件自带的对齐工具;统一两者中心坐标;pin上直接快捷键Fanout vi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用软件自带的对齐工具;统一两者中心坐标;pin上直接快捷键Fanout via

那如果是bga的斜的扇出的盘 该如何对齐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是bga的斜的扇出的盘 该如何对齐呢

BGA可以用Fanout快捷键自动扇出孔位,位置不理想可以在扇出后用命令统一移动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GA可以用Fanout快捷键自动扇出孔位,位置不理想可以在扇出后用命令统一移动调整

    大佬可以加个v共同探讨一下吗
我v :1598836695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