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LT的PON口下行带宽是平均分配给每个ONU吗?

楼主(2023-01-13):
    OLT的PON口下行带宽是平均分配给每个ONU吗?

网友:
    不是的,动态分配,这样能够实现统计复用,带宽利用率更高。

网友:
    应该是动态分配,以提高宽带利用率

网友:
    有动态和静态两种分配方式,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,目的更合理利用带宽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