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吗

楼主(2023-01-13):
楼主现在想找一款芯片,这款芯片的丝印为H325,封装为SOT25,图片如下,请问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吗,跪求

网友A:
    从楼主的图片看,这个应该是一个LDO,根据丝印反查得到2个结果:UC3383G-25-AF5-R和UC3383L-25-AF5-R;是否为具体的请楼主甄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楼主的图片看,这个应该是一个LDO,根据丝印反查得到2个结果:UC3383G-25-AF5-R和UC3383L-25-AF5-R;是否 ...

    我也丝印反查到这两个,可是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和现在板子上的电路看起来不符合

网友:
    会不会是比较器啊

网友:
SPX3819M5-L-2-5 500mA低噪声LDO稳压器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