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如何设置让类似GND的飞线能有上图的效果,在自己的PIN内打叉

楼主(2023-01-14):
    请教大家,如何设置让类似GND的飞线能有上图的效果,在自己的PIN内打叉。另外还有怎么使导出的IDF有3D模型

网友A:
    1.Edit -properties-对象选nets-Ratsnest_Schedule-Value值选power_and_ground
    2.File-export-IDF-Filter选项勾选排除掉VIA-Export(allegro_17.2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Edit -properties-对象选nets-Ratsnest_Schedule-Value值选power_and_ground
2.File-export-IDF-Filter ...

    是Mentor Xpedition,不是Candence哦

网友(2023-03-14):
    操作我不知道,但有另一种方法,直接在第二次铺gnd网络,地的飞线就会显示x号

网友:
    Plane>Plane Assignments分配GND网络

网友(2023-05-26):
    不知,我们一般把GND网络飞线隐藏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