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cb的bottom面,via做landless和做背钻,那种方式对电气性能的保障更优呢 ?有高...

楼主(2023-01-15):
在pcb的bottom面,via做landless和做背钻,那种方式对电气性能的保障更优呢 ?有高手知道吗?

网友:
    背钻去掉的是stub,landless是降低阻抗不连续

网友:
    请问一下,landless是什么工艺,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?感谢

网友:
    请问一下,landless是什么工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