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绘制shape时的尺寸精度

楼主(2023-01-16):
   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,在绘制rectangle shape的时候,要定义方形尺寸(0.131×0.168mm),但利用shape add命令,输入的尺寸值只精确到两位,坐标变成了0.13×0.17mm,造成了精度损失,想问问各位这个精度有办法设置的更高吗?版本是16.6。

网友(点评):
改設定可至小數4位.

网友A:
    直接用坐标的形式进行画shape,ix或iy输入相对尺寸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坐标的形式进行画shape,ix或iy输入相对尺寸值

    嗯,也是个不错的方法,我后来通过在CAD里绘制,然后直接导dxf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,不过还是谢谢你啦~

楼主:
我的设置跟你完全一样,但place rectangle里还是只能两位小数,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,我这是16.6

网友(点评):
我故意用16.6圖貼的.

网友(点评):
還測量過...............,出坐標也是小數4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