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这块铜皮为什么被定义为估铜了?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1-17):
实际上出了顶层的铜皮其它层出了地平面都被定义成估铜了,不知道什么情况?

网友A:
    删了重新画

网友:
    1可以用连线的方式和别的地进行了解
2把这个铜的网络改成G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删了重新画

    重新画还是一样的结果

网友:
    画大点或者多加几个孔

网友:
    从你这个图片上来看,你的高亮铜皮和其上面的孔不是一个网络的,图片上高亮铜皮显示不完整无法断定具体原因,猜测有可能没有有效过孔将其连接到其他层相同网络,1472335936,QQ有需要可以加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