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佈線時出现菱形方框如何處理?

楼主(2023-01-18):
allegro 出現一截一截的線段,出現小方框的這個問題,出現後移動走線非常不方便

第一種方法刪除重新走一遍.

第二種方法就是導 sub-Drawing 出去 然後再導入進來,這樣也可以大範圍解決這個問題。

第三種方法: (缺點是 Group 要從新定義過,確定剪貼搬移完成,要修線再來做比較好)
    出現這個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塊 layout 被設定了 group 的關係,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重新打散這個 group,
在 placement edit 狀態下選擇 group,然後移動到你要打散的那個 group 上然後選擇 Disband group 打散即可。
    完成這個命令後,使用 Route\slide(修線功能)圈選所有已打散的 group 方框的走線,
隨便往其他方向稍微要拉動他通常拉不動走線(因為是全部一把線圈選),再點擊滑鼠左鍵做移線完成 ,
    這樣方框就會都不見了.
或是圈選的範圍比較小的時候,拉動走線會動,那也可用 ix 0 0 .

网友A:
    说白了就是建立了group 只需要在布局模式下打散group就行了
要不就是你建立group的时候不要带着线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说白了就是建立了group 只需要在布局模式下打散group就行了
    要不就是你建立group的时候不要带着线头就可 ...

    比較難不帶線,目前都是模組化,原廠化
    公版裡模組的複製貼上,減少layout 及 check 時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