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CIE仿真

楼主(2023-01-20):
    请教一下PCIE仿真是不是把全链路的各个因素的S_parameter串起来就可以了?对于中间的连接器或者孔的阻抗不连续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A:
    你不都说了把S参数串起来就可以了吗?连接器找厂家要S参数模型,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测试,过孔的S参数模型可以通过软件提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都说了把S参数串起来就可以了吗?连接器找厂家要S参数模型,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测试,过孔的S参数模型 ...

    谢谢回复

网友:
    ;P;P;P;P;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