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设置问题

楼主(2023-01-22):
    各位大神,请教一下,powerSI需要把所有电源都识别出来并赋予电压值吗?

网友:
    把跟要仿真的信号相关的电源、地设置好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阿杜老师说的对

网友(2023-04-06):
    你需要仿真哪个电源,就识别哪根电源就好,不需要仿真的电源识别了也没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