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3Dlayout中,过孔大小及焊盘的大小能否参数化?

楼主(2023-01-25):
在定义padstack时,填过孔大小时,使用参数,就会报错。

网友(点评):
無法, 一個蘿蔔,一個坑, 一個VIA, 一個固定數值, 除非像ALLEGRO skill 能用變數填入, 但VIA名稱也不能重複.

网友A(2023-02-27):
    加前缀$,就可以了

网友B(2023-08-24):
引用 网友A:
    加前缀$,就可以了

    大师,顺便问一下,差分对过孔间距在3D LAYOUT中可以参数化吗,试了好多次没有任何变动。望指点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师,顺便问一下,差分对过孔间距在3D LAYOUT中可以参数化吗,试了好多次没有任何变动。望指点!

    可以。假如你的两个过孔都是在X方向水平排列的。那可以一个过孔的X坐标上加一个变量,另一个过孔的X坐标上减去这个变量。
变量的名字你可以随便取,然后可以扫描这个变量,看哪一个是你要的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。假如你的两个过孔都是在X方向水平排列的。那可以一个过孔的X坐标上加一个变量,另一个过孔的X坐标 ...

好的,谢谢。感谢大师指点,已经设置OK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