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单片机Jlink无法下载程序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3-01-28):
Stm32f1单片机Jlink无法下载程序是怎么回事?之前也下载成功过啊?怎么突然不行了...要出产品呢,哪位大神指导下啊~

网友:
最好说一下具体的情况,使用的什么软件下载的?

网友:
尝试接上复位下载。
或者把下载器换了,要换新的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单片机是没下载过程序的,管脚问题或者焊接问题了;如果下载过的,那就可能是加密过了也就是平常说的写保护,需要先打开脱机烧录工具jlink,先解密再重新下载就可以了,你试下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