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现在上电和断电会爆音,有没有大神来个静音电路?

楼主(2023-01-28):
请问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现在上电和断电会爆音,有没有大神来个静音电路?

网友:
简单的三极管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采用缓级加入电压源,试试看。

网友:
彻底解决只能加继电器,就算进口功放输出保护也是采用继电器控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