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pads绘制电路板,外框的形状为一个圆形,请问如何拖动这个圆形?

楼主(2023-01-28):
使用pads绘制电路板,外框的形状为一个圆形,请问如何拖动这个圆形?

网友:
请教大神帮忙解答。

网友:
你这里指的是要变动外框,把圆变成半圆还是说单纯的想要移动?

网友:
    板框属性改为2D Line, 选右键Shape就可以Move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