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不同封装place_bound_top重叠不报DRC错误

楼主(2023-01-28):
allegro相同封装place_bound_top重叠会报DRC错误,但是不同封装不报DRC错误,是什么原因?请教大佬们不吝赐教!

网友:
是不是不在同一层?

网友:
一般是元件的封装文件里的place_bound_top设置了0的高度,把高度清除即可。

网友:
可以看到封装型号。

网友:
    封装高度不对

网友:
    应该是设置了高度,器件之间高度不影响不会报错。

网友:
    比它矮的 就没有DRC